MATS 结果出来后 加焊哪个呢 显存 GPU

楼主(2013-06-07):
华硕8500GT DDR2 512的 竖条花屏(如图) MATS后结果如图。检查 没发现掉件!不知道先加焊什么好 同仁们一般都接着做什么?

网友(点评):
典型的gpu虚焊

网友(点评):
典型的gpu虚焊

网友(点评):
A39一位报错,典型的PCB变形造成脱焊,在8500、8600这些档次的卡上是常见故障。加焊如果不能持久,只有采取特殊的办法处理。

网友:
谢谢点评 经验多了 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是疑问 如果没见过的花屏 不凭经验判断 应该怎么做呢
因为有可能是显存 有可能是GPU 判断好哪个显存后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判断出哪一端虚焊呢!
比如说如何断线来测试两边的对地阻值呢!

网友:
先搞gpu  后搞显存

网友:
轻微的竖条花屏,加焊GPU肯定就能好了, 如果竖道颜色正覆盖图像了就难说了,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不知道我这个加焊能怎么样 去加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不知道我这个加焊能怎么样 去加焊了!

请说下,加焊了之后,有没有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说下,加焊了之后,有没有好啊?

昨天是BGA 到的第一天 看看说明书先 今天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