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不触发加电

楼主(2013-06-07):
DELL  M5110  AMD  APU  + ATI 独显

进液,主要在 VGA 口 电源口的 小板处,

处理后,   接通电源, 量有 线性 3 5V  有待机 3 5V    按开关,电流变动一点 没有加起供电

测量原因是  按下开关后 3 5V 供电开启被 EC 过来的信号 关闭了, 线性还有

瞬间 南桥 S3  S5  都有一闪

停顿 3秒后   恢复 3  5v  输出     又回到 开始

刷了 BIOS   无效        DELL  供电的 PSID 信号 通电也有波 进入 EC

网友:
S3闪一下的话应该南桥有动作了,示波器测一下他瞬间又几V。

网友:
   你搞好了没?

网友: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现在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

网友:
有可能缺电压。先别干桥,干桥还能上瘾啊!

网友:
有图纸不

网友(2013-07-29):
按下开关后 3 5V 供电开启被 EC 过来的信号 关闭了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机器的待机3V/5V启动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还有这个机器的待机3V/5V是触发后才产生的。

网友:
修好没有 遇到一台

网友:
楼主修了了吗?现在我也遇到一台了。状况都差不多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后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