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P43ME的主板,开机自动保护

楼主(2013-06-07):
一块华擎 P43ME的主板
第一次开机诊断卡能跑码(应该是正常启动了)大概3秒后自动关机,再次启动能触发开机但不再跑码,显示器无显示(应该是主板自动保护了)
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诊断卡复位灯是不亮的,3秒自动关机后,再次解发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才常亮

测12V  5V 3.3V电源电压无短路,CPU供电的四脚也无短路,CPU已经更换好的测试故障依旧
第二次开机触发后测电源绿线为高电平

本人新手,刚开始学修主板,求查修思路和方法,还有CPU主供电的测试点在哪里呢?网上看了好多资料怀疑是不是那里有短路

网友:
求大师指点一下,在这张图中标一下CPU的测试点和测试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复位灯常亮
那你的按照时序来查查

网友:
谢谢,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啊?

还有,第一次开机的时候复位灯是不亮的,自动关机后再次解发开机后,复位灯才常亮

请问需要从哪开始查呢~~~

网友:
rst就代表不正常,先修供电,再修CLOCK

网友:
复位灯常亮的要查内存\南北桥\总线等各路供电,各主要时钟也测测看

网友:
有些这样的问题 是EN信号 短路  或者清除 CMO看看

网友:
查复位电路

网友:
非常感谢,俺先查下复位电路看看

网友:
  吧IO换了吧。,IO的问题。,修过这样的主板。,除了IO没其他的。瞎修故障越修越大

网友:
复位常亮是不正常的。慢慢的查下。

网友:
看南桥复位

网友:
第一次跑了码的,有可能是BOIS的问题哦!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上论坛来问。
回复得有点像神了。
差不多板上可以换的就全换一下差不多就OK了。

要修板还是把基础打扎实了再修吧。
要不直接就上基地培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上论坛来问。
回复得有点像神了。
差不多板上可以换的就全换一下差不多就OK了。

同感,呵呵,不过我也只是求个思路,看看大家是往哪方面想的,俺跟着学学

基础差,难呢

网友:
俺今天也碰到这种问题了,一头雾水啊

网友:
没修好,扔在墙角了,呵,不知道怎么弄好,好像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有电压但不跑码
1.测量时钟芯片有无信号。
2.测量有无复位信号。
3.测量CPU至BIOS线路。
4.检查各个芯片是否正常。怀疑芯片有虚焊,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