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外接亮 内屏不亮求助

楼主(2013-06-07):
惠普V3000 外接亮   内屏下边有白光   加焊过2次显卡  换了一个新的 有换屏线  屏 ,都换了还是这样 , lcdvdd_so 3.3v左右  5v_s0   3v_s0   LDDC_CLK  ,LDDC_DATA 都正常,BLON_OUT ec发出来正常 对地600多阻值, 无从下手了, 本人新手

网友A:
内屏背光已经开启了吧,是不是显卡门的显卡呀,是的话换改良的

网友:
屏供电  都查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屏背光已经开启了吧,是不是显卡门的显卡呀,是的话换改良的

什么意思啊 给我说说呗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LPC_LFRAME#
BY U28  G38 PIN1
如果有问题应该还在显卡这边

网友C:
这个笔记本的 通病就是 显卡 容易空焊 , 你直接加焊显卡吧。

网友D:
焊盘搞坏了,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下LPC_LFRAME#
BY U28  G38 PIN1
如果有问题应该还在显卡这边

我觉得也是显卡那边 关键不能再动了 再动外接都不一定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搞坏了,应该。。

不应该把 外接都可以  看来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笔记本的 通病就是 显卡 容易空焊 , 你直接加焊显卡吧。

已经加焊过两次  换过一次新的

网友:
外接正常的情况下,要么显卡,要么就是屏供电

网友:
查那旁边供电3级管   有没导通不良情况   如没有那还是显卡  你自己认真查查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修好了 客户让换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