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CHOT#和THERMTRIP#的用处。

楼主(2013-06-07):
如图

H_PROCHOT#、H_THERMDA、H_THERMDC、H_THERMTRIP#四个温控信号,只有H_THERMDA、H_THERMDC两个进去温控芯片中。

找到这个芯片图,H_THERMDA、H_THERMDC大概就是通过CPU内部的二极管实现温控的。
可是H_THERMTRIP#只是从CPU,北桥,南桥发出来,由VCCP上拉,图纸上找不到其它去处。还有H_PROCHOT#只是从CPU发出来。

机子型号是联想G40  板号:LA-5081P 1.0
最后附上图纸各位帮忙看下PROCHOT#和THERMTRIP#这两个信号是怎么用的。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CPU达到一个极限温度时。。。主板会强行关闭系统电源。。。具体到多少度要看主板设计时的设定值。。。

网友:
对了。。就是有些同行说的散热模组通风不好了。。或者风扇转动不灵了。。用十几分钟会掉电。。。其实就是这两个信号起的作用。。。

网友A:
一个去降频,一个去直接关闭电源,具体的温度设计,要看INTEL的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去降频,一个去直接关闭电源,具体的温度设计,要看INTEL的设定

降频和断电由谁控制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rochot#表示CPU有点热啊。要降频。加快风扇转速
THERMTRIP#表示热的受不了啦。必须断电了

饼哥,如果是CPU发出THERMTRIP#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给谁呢,我在图纸上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如果是CPU发出THERMTRIP#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给谁呢,我在图纸上怎么找不到啊。

都是给南桥。

网友:
这些信号有每个脚的定义么?
那些杂志上有介绍?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1 首先这个信号会是cpu发出来的吗?难道内置热敏电阻?图上方向有没有画错的可能?
2 温度采集通常都是发热元件附近贴一个热敏电阻吧,笔记本我不熟,台机上好多都是上下管、cpu背面有个电阻,然后这个电阻连接温控芯片,类似图纸中的r94

网友:
1 会不会图上方向画错?温度信号会是cpu发出?
2 笔记本不熟,台机上好多都是上下管、cpu附近贴一个热敏电阻,类似楼主图中r94

网友(2019-05-26):
引用 网友C:
prochot#表示CPU有点热啊。要降频。加快风扇转速
THERMTRIP#表示热的受不了啦。必须断电了

饼哥翻译的完美

网友(2020-07-19):
引用 网友C:
prochot#表示CPU有点热啊。要降频。加快风扇转速
THERMTRIP#表示热的受不了啦。必须断电了

饼哥解释生动,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首先这个信号会是cpu发出来的吗?难道内置热敏电阻?图上方向有没有画错的可能?
2 温度采集通常都是发 ...

因为CPU内部集成有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
集成有温度传感器啊

网友(2025-05-16):
这两个信号 正常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