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V811开机掉电修复!

楼主(2013-06-07):
同行拿来一台昂达V811平板 ,电池鼓了让帮忙吧电池拆了。  拿到手一看他自己拆过  没拆开  外壳也损坏了!  由于电池坏了 没电也没开机测试,直接拆开把电池焊了下来就给他了。  结果没一会又拿回来说开不了机了。。。。。。。。。。。
测试发现开机到第三屏时掉电!

维修开始     初步认为是系统故障  于是先刷机试试   结果还是不行,于是就吧主板拆下来了 !    开机到第三屏 在快要引导时掉电初步判断不是cpu就是硬盘了(flash芯片)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到0.9  往1.0跳时掉电!    嫌加焊cpu麻烦  于是就先看flash芯片吧
量了下有一块flash芯片背后有两个电阻阻值为0   另一块flash相同位置子的电阻二极管档有阻值25左右    于是随便找了个笔记本主板拆了两个电阻焊上  加电测试还是不行,  于是又找了两个25左右的电阻重新焊上,加电测试  电流一路直飚知道进桌面。大喜,然后把主板装好后用usb电源通电又出现相同故障。。。。。。。!  郁闷!   还得拆机,   分析   刚才进过系统,主板应该没问题  于是吧重点放在了usb供电的小班上     ,测量发现usb接口的两个信号脚位上的电阻短路  也可能是0欧的滤波电阻  不管它了 直接换了两个25的电阻 ,加电测试还是不行。无语了, 又从usb口飞线到主板  能进系统,不过进系统死机这是看到电脑管家提示发现安卓设备 ,  确定是usb的信号脚位问题。  懒得在搞了  直接从接口吧两个信号脚位挑断了。。。。  然后通电测试正常!  进系统正常!  OK维修结束!

总结:  以后不管任何人  帮忙也好   拿来修也好 ,拿到手一定要先测试机器。省的再出现这情况   本来就是帮忙的事结果搞的这么麻烦还一分钱都没有!出力不讨好啊!

网友:
来就是帮忙的事结果搞的这么麻烦还一分钱都没有!出力不讨好啊!
   有道理

网友:
维修就是会出现突发事件没办法

网友:
这种事还没收钱?
搞个毛啊。凭什么不收钱,以后有得你烦。

网友(2013-09-05):
这个东西价格太便宜了

网友:
挑断了信号脚位,不是在电脑上认不到了吗? 那不是还测有修好吗?

网友(2013-10-17):
那数据就用了

网友(2013-11-22):
学习了,修机器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2014-02-10):
不太明白,为什么usb信号线会导致引导掉电?

网友(2014-04-21):
您就该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