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无待机3V 5V

楼主(2013-06-07):
HP 6535S 插上电源 电流0.03 测待机3V 5V没有.用手摸待机芯片发热.EC换过,待机芯片也换过!还是没有待机电压3v 5v!第11脚RSMRST#没有3.3V  RSMRST#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在EC脚测有3.3V.在待机芯片这一端测就没有.这个信号让待机芯片给拉低了!
待机芯片是TPS51120

脚位            51120定义              电压
2#,7#         COMP1,2                   5V
22#             VIN                           19V
20#            V5FILT                       5V
19#            VREG3                       3.3V
21#            VREG5                       5V
29 #              EN1                        5V
12#               EN2                        5Vp  t* y* ]; ? chinafix.com.cn迅维网_6535s

网友:
朋友这个机器应该是过流过压保护了吧。。。断开3V 5V隔离点看看是否发烫。如果还发烫说明是芯片周围电路问题。重点查线性电压后级。如果不烫就是后级短路了 。。。。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TPS51120在笔记本电脑中经常使用到的四路输出(3.3V 5V和提供大负载能力输出的3.3V 5V)系统供电3.3V 5V的控制芯片,在待机状态下,由芯片内部线性稳压模块输出3.3v (100mA),5V(100mA),为系统的待机电路供电,当按下开关键后,TPS51120收到使能信号EN1,EN2,控制BUK电路产生3.3V(5A),5V(6A)为系统提供大负载供电,维修时由它引起的故障率也很高,经常会遇到芯片发烫,无系统供电输入的故障,要想维修这些相关的故障,就要熟悉芯片的工作原理以及芯片引脚定义。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一、TPS51120芯片的主要功能与条件:主供电输入:VIN,开启信号为:EN1 EN2,输出5V 3.3V,PG信号:PGOOD1 PGOOD2
二、芯片工作时序1 VIN当插入电源适配器后,主供电19V输入到芯片的VIN2,EN3与EN5这时芯片有没有线性3.3V与线性5V输出,要看EN3与EN5的接法,不同的接法,芯片的工作状态是不同的,当EN3 EN5接地时,LDO输出关闭,接VREF2时,LEO模块没有使用,NC空脚时,会输出LDO电压,接V5FILT时,只输出3D3V以海尔W66为例,EN3,EN5为空脚,那么它待机时就应该输出线性电压3.3V与5V,3 V5FILT线性5V VREG5输出后,经过RC延时后,输出V5FILT,,3 EN1,EN2EN1,EN2高电平时,芯片发出PWM信号,控制N沟道场效应管轮流导通,输出+V5AL,+V3.3AL4 PGOOD1,PGOOD2+V5AL与+V3.3AL正常输出后,芯片发出PG信号PGOOD1,PGOOD2那么在维修时,常见的芯片发热的故障原因,从上面可以判断出,线性电压3.3V与5V的电流最大只有100mA,当待机电路出现短路时,电流超出芯片输出限制就会导致芯片发热,所以,在芯片发热时,不妨先测量一下线性电压的输出是否正常,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故障线索了。

网友(点评):
你发的这个,我参考过了!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A:
这个3V和5V是要按了开关后才会产生的,如果芯片发烫,应该是某个芯片用到+3VAL或是+3V5AL的地方有短路情况,你查一下要用到这两个电源的地方,重点检查EC供电。

网友(点评):
您错了!这是待机就有的3v 5v 并不是开关后就才有的!

网友:
EN3,EN5信号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你看看我发的图片把!芯片根本都EN3和EN5都没有接!

网友:
你可以看看芯片出来的3,5V线性主板上有没有线!有的就割断试试还会不会发烫

网友(点评):
断开了!还是芯片还是一样发烫!芯片换过也是一样发烫!

网友:
我说的是线性电压!是不是这两个

网友:
不是的哟。。。。是经过电感滤波和反馈电路后,再次滤波电容滤波后,德厚面才叫隔离点。。朋友您在考我吧。。还是我说的太模糊楼主看不懂想让我诠释一下。。。

网友:
把2个使能信号想办法断开看看还发烫不,如果发烫有可能线性输出漏电。

网友:
你应该看看第4脚,有没有VREF2,2V;若无,查C511,是否正常,及2VREF去的元器件;
若有,查EN1和EN2是否有高电平;
         若无,查R2010,并查VFB1和VFB2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第四脚VREF2有2V.EN1和EN2都有高电平5V.VFB1和VFB2没有产生3V 5V是不正常的!现在是RSMRST#这个信号给来低了!EC发出是3.3V到待机芯片这里就给拉低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帮忙解决吖?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机子,也是rsmrst#信号跑南桥和3V、5V供电芯片,RSMRST#3.3V电压不稳定,只有1.2V左右还老是跳动,后来直接把这个芯片给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你要不这样吧,你拆掉PWM输出的MOS管,用示波器测它的上管G极,看有没有波形吧。

网友B:
第11脚RSMRST#没有3.3V  RSMRST#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在EC脚测有3.3V.在待机芯片这一端测就没有理解反了。。。还有BST这些重要的电压都不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11脚RSMRST#没有3.3V  RSMRST#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的,在EC脚测有3.3V.在待机芯片这一端测就没有理解反了。 ...

3V 5V都没有BST是没有的!BST是升压的意思!
还有您说我的理解反了?也就是说EC发出来的复位信号不是给待机芯片给拉低了?哪是谁拉低了呢?这个信号是EC发出来给待机芯片和南桥接收的!难道是南桥拉低的?我断开待机芯片这一段复位信号恢复正常,接上就又给拉低!

网友:
查下EN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V 5V都没有BST是没有的!BST是升压的意思!
还有您说我的理解反了?也就是说EC发出来的复位信号不是给待机 ...

BST哪里没有5V你看你电感3/5V能出来才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T哪里没有5V你看你电感3/5V能出来才奇怪了,

3.3v 5vMOS管都没有导通,查BST是不会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