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片富士康G41MXE-V马虎维修

楼主(2013-06-07):
今天修了20多片板,其中有俩片G41的板子秒杀
第一片板子 故障不加电
开始量ATX电源的阻值  3v 5v 5VSB 12v都正常  COMS阻值  开机跳线阻值 网卡阻值 声卡阻值 好的没问题
然后触发没反应
开始量电压 开机跳线电压5V COMS电压3.3V 正常
那为什么不加电呢 奇怪 看看开机跳线电压有没有跳变 后来量了一下开机跳线上没有跳变 果断杀I/O
换完I/O 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呀  故障依旧
然后怀疑是南桥了
又是一顿神测USB阻值 晶振阻值电压 都正常呀
要准备打桥了 拆南桥边的电容 拆散热片
因为G41的南桥比较爱坏 所以就打算杀个南桥
后来不对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老觉得不对劲 没办法记性太差 又重新量了一遍ATX电源的阻值 好嘛 果然PS-ON阻值为1
事后诸葛亮 事前猪一样! 我真想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这种错误都犯
果断是有断线了 开始追线 没一会儿 发现一个特别小的氧化点 用肉眼开不见 只能让万用表看
接上线之后
哈哈哈哈 装上散热片  开机了 !
我的觉悟太低了- -
第二片板子
故障38当机
这个,,,,同上一顿神测
没啥问题
刷BIOS
故障依旧
直接拆声卡
因为富士康板子38当机拆声卡修好的几率特别大
拆了之后 我失望了 故障依旧啊
卧槽 这是叫我死啊
这次我可以放心的打南桥了
上BGA   等。。。
好了 修好了 这次可以放心了
富士康的G41 38当机拆了声卡要是没好的话 那就直接放心打南桥吧 通病!

我发这帖子就是希望大家要细心不要大意不要犯懒  我写的不太好 写没时间上图所以大家就将就的看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网友A:
大哥啊,牛啊,一天搞20多块,我一天也就搞个10多块,外加10来个显示器而已,这还不能算是完美秒杀啊,完美秒杀就是换个场管了,什么的,供电的还挺好修的

网友:
哥们厉害啊,一天修20多片

网友:
楼主您的打南桥,是加焊还是换南桥呀

网友:
请回复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啊,牛啊,一天搞20多块,我一天也就搞个10多块,外加10来个显示器而已,这还不能算是完美秒杀啊,完美 ...

20片那是量少的时候 量多的时候40片左右

网友C:
一天40片?一天8小时就是4小时20片。
12分钟一片。
你们修的板子都是一个毛病?
一天40片的板子都是一个毛病?
就是基地的老师也不敢说一天修20块问题不一样的板子吧。

网友D: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毛病吧?有的是好板子,能正常跑码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天40片?一天8小时就是4小时20片。
12分钟一片。
你们修的板子都是一个毛病?

我们是做富士康二级售后的  有刷BIOS好的 有接线好 有换个KB口好的 还有些板子是通病 在加上这些年的经验 维修起来还算比较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有毛病吧?有的是好板子,能正常跑码吧 。

有的是可以跑马 但是比如所G41跑 e9 41 啥的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片那是量少的时候 量多的时候40片左右

只能说:牛叉,呵呵,技术好啊

网友E:
第一块板子如果查开机电路,应该能查到最后pson没拉低吧。不过最主要的是你说的“网卡阻值 声卡阻值”怎么测?测供电?

网友:
学习了些经验,,支持楼主,希望多来传授些经验啊,我这初学者感觉好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块板子如果查开机电路,应该能查到最后pson没拉低吧。不过最主要的是你说的“网卡阻值 声卡阻值”怎么测 ...

网卡旁有电感  声卡有12V转5V的一个电压 还有一个2.5的一个电压, 如果这个2.5没有或者电压低故障播放无音,第一块板子我二了 根本没量PSON。。。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目测大法了,你第一块估计看好一点应该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天40片?一天8小时就是4小时20片。
12分钟一片。
你们修的板子都是一个毛病?

嗯 貌似有些假,考个桥也要几分钟嘛,加上拆机装机,打焊膏,刷BIOS,找BOIS,拆坏件,换件,测量。管你们行不行,反正我也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嗯 貌似有些假,考个桥也要几分钟嘛,加上拆机装机,打焊膏,刷BIOS,找BOIS,拆坏件,换件,测量。管你们 ...

我们是工厂维修  我们有专门打BGA的  刷BIOS几乎不用到网上下载  要是在工厂呆三个月 估计你都不止修40片板子

网友:
你们工厂在哪里我想你么那边上班

网友G:
嗯支持 不过晶振阻值这个怎么测 ?? 售后 修几十篇片很正常

网友:
说的是测晶振阻值 其实是在测南桥有没有空焊或者短路  真正测晶振的是电压和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支持 不过晶振阻值这个怎么测 ?? 售后 修几十篇片很正常

测晶振阻值 实际上在测南桥的空焊与短路
要是真正测晶振的话 测电压和波形
感谢你的支持 理解万岁

网友:
神人出现 超级工作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工厂维修  我们有专门打BGA的  刷BIOS几乎不用到网上下载  要是在工厂呆三个月 估计你都不止修40片 ...

haha 原来是工厂啊。哈哈 ,,,少见少见

网友:
大神  膜拜啊

网友:
   楼主大师好身手   小弟也要像大师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片那是量少的时候 量多的时候40片左右

在XX主板售后做维修的20-40的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