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045用RT9173 代换后 声卡没声音 求解

楼主(2013-06-07):
一台DELL台式机  客户把内存插反了  RT9045烧坏了    用RT9173代换后  正常开机  后来发现进系统没声音(已经排除软件的故障)  音量调节都正常  小喇叭也有显示     现在又换了一个RT9199 故障依旧  问问高手们  这个芯片会引起声卡没声音吗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行了,管他开机有瘾没音那

网友A:
加个独立声卡,要不然就搞个usb声卡,这种故障浪费时间又收不到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独立声卡,要不然就搞个usb声卡,这种故障浪费时间又收不到钱

主要是想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维修嘛  总得知道死在哪里了    只有一个PCI插口 已经被独立网卡占用了  只好USB声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维修嘛  总得知道死在哪里了    只有一个PCI插口 已经被独立网卡占用 ...

我汗,一般不会,你查一下声卡工作条件,想搞就搞一下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