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跑到26自动重启,如此反复

楼主(2013-06-07):
第一次进了系统,一切正常。关机重启后,跑到26,就自动复位了。不知道是掉电还是怎么的,反正复位灯亮了一下,就重启了。拔掉内存,也会这样,档E0。复位灯闪了一下,重启,如此反复。
该 查查什么啊。。。。
BIOS刷了两个。
梅捷主板

网友:
感觉是南桥发出复位才导致自动重启。

网友:
这中间有过几次,跑过26的。但无一例外,只要关机再开,又会档26,然后自动重启。

网友:
做下南桥看看 应该会好

网友:
我觉的你应该查下复位信号 看看电压会不会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