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G清灰之后出现开机极慢 反应速度极慢现象 已解决

楼主(2013-06-07):
清灰之后出现开机速度变的极慢          反应极慢的问题 一开始怀疑CPU硅胶没涂够导致降频                  又拆机发现量正常风扇正常 开机测试鲁大师温度一切正常   实在想不到招 于是换了个系统没想到一切正常                      一个极简单的问题绕了个圈子 哎软硬 一切都有可能啊、

网友:
清灰前你没进系统看看吗?也许本来就有系统问题进的慢

网友A:
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2楼说的那样;第二种就是BIOS被放了电清零了,原来设置被改变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2楼说的那样;第二种就是BIOS被放了电清零了,原来设置被改变变慢。

可是只动了风扇周围 啊

网友:
非常同意3楼的说法,原系统本身有可能慢,还有就是BIOS清零后改变原设置,比如硬盘的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