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3 I5系列,独显+核显配置 之核显供电问题

楼主(2013-06-07):
   I3 I5系列,独显+核显配置之核显供电问题?

不解之处,有独显也有核显的情况下,核显供电应该是要有还是没有?
如果应该有,哪么是开机就能量到还是要在CPU跑码以后才有?

    修过不少I系列的机器,一直没留意这个问题,记得前年修过一台华硕K42JC机器,进水,核显电压始终修不出来,后来换板修复。但板子买回来后才发现核显供电始终没电压的。最后进水的板子还是修好了,但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点不亮。一怒之下作废板处理。
    现在手上有块进水板子,华硕X35,板号U31SD,进水,CPU供电上管击穿,换后CPU电压正常,但核显电压没有出来,电流只有0.6-0.7左右,无显,不知问题是否出在核显供电上?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最近我也修不少I3机器,不过还没碰到此方面问题,不过发现很多厂家在设计的时候都不一样,有的显卡电压压根就没去设计,有一些电压都有工作的时候通过某个芯片来转换。具体机器还需要具体图纸来分析吧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可惜这机子找不到图纸

网友:
其实我也挺想弄清楚,但是毕竟精力有限 刚刚我拿3张图纸对比分析了一下,写出来供你参考,有不同意见的地方还请指出来

网友:
分别是SONY M960  宏基4741G 和HP的CQ32
这张主板都是HM55桥和独立显卡,首先看SONY

HM55加 AMDMadison-LP M2 Park-XT M2
从供电图上来看此主板只有一个显卡供电,由TPS51217发出的NV_VDD

TPS51217的EN脚是由RUN_ON1来控制,这个RUN_ON1则是由SLP_S3#发给EC以后出来的开启信号。所以独显供电和其他供电SLP_S3#供电一样同时出来

通过图纸的对比,I3CPU上只有 Intel(R) FDI这个模块没有用到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模块应该就是I3的显卡模块

接着分析宏基4741G

HM55加N11P-GE1不过此图纸用到的只是CPU显卡

CPU显卡供电VCC_GFXCORE

TPS51611产生VCC_GFXCORE,TPS51611的开启信号VR_ON则是直接有CPU发出来的GFX_VR_EN来控制

此主板与SONY主板相比CPU的FDI模块接到了HM55

HM55的LVDS与RN47,RN48相连

RN42和RN43与独显LVDS相连,RN42,RN42,RN47,RN48都去了屏接口

不过从图纸上看RN42与RN43没有安装。所以此机用的是CPU显卡
独显供电VGA_CORE由RT8208产生,不过此主板没装此供电

它的供电开启信号是由HM55发出的来控制DGPU_PWR_EN#

网友:
HP cq32

HM55加ATI

+VGFX和+VDDC_GPU分别是集成和独显供电

+VGFX依旧是CPU发出的GFX_VR_EN来控制,+VDDC_GPU开启DGPU_PWR_EN则是由HM55直接发出
此主板供电基本上和宏基4741G一样差别在于它是双显卡切换

从HM55上过来的LVDS和GPU过来的LVDS分别进了TI_TS3L4892RHHR这个芯片,此芯片通过DGPU_SELECT#控制显卡的切换

低为独显,高为集显

以上基本写完了,至于是先有CPU供电还是现有CPU自带显卡供电,我也闹不明白,有I3时序的麻烦给发一个出来 我研究下

网友(点评):
图纸分析能力不错,高

网友:
图纸我就没分析了,我简单的来说一下我的一些维修经验好了,我昨天修了一台神舟A460  HM65 B915的cpu,是二代I系列的构架,带集显,板子被修的很烂,修到最后,显卡供电电感短路,一气之下拆了显卡,还是短路,最后发现PWM MOS下管挂了,然后不装,开机不跑在0.6之间,装上去MOS之后,跑马亮了

  我直接是拆掉显卡,没动任何电路,然后只能用集显了,但是显卡供电电感必须要有电压,

所以我估计,独显供电必须有,点亮之后通过电路切换到集显电压吧,毕竟CPU供电芯片,比以前高级多了,连VID都由bios控制

网友:
激动+感动,有几个月没有认真修机了(只修点简单的,没有好好修过电路),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刚论坛里补了下功课,感觉现在的I平台和以前的差别太大了

饼哥的新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57313-1-1.html

HM55的主板,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时序:
集显供电是在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发出DGPU_VR_EN开启的
独显供电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前,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后
HM6x的主板,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时序:
集显供电一般是在CPU跑码后,重新发一组SVID后,控制产生的。-
独显供电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前,有的是在CPU供电之后。

我的机器是HM65平台的,看样子是CPU不跑码造成核显供电不出来,电流表现也一样,没有跳变,开机直接0.6几,也不要去查核显供电问题了,从不跑码方面查吧,准备刷BIOS,换CPU(上管短路造成大电流,CPU摊上大事了),换南桥,再不行就O了

网友:
谢谢指教,您的维修经验对我很重要。
但是H6平台的核显供电也是VRM控制的,像ISL95831 95835总线控制的VRM芯片都是带核显供电的

网友A:
最新结果,
CPU摊上事了,CPU摊上大事了。
找别人借了个CPU,换上电流跑得非快,屏已经点亮。再测测键盘有没问题。
谢谢楼上诸位大师热情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结果,
CPU摊上事了,CPU摊上大事了。
找别人借了个CPU,换上电流跑得非快,屏已经点亮。再测测键盘有 ...

个人经验,一代I系列的CPU 不能装二代的CPU 互换运气不好会烧板子,HM55的都是一代不带集显的CPU 比如I3-380和换 I5-480之类的。I3-XXX换I3-XXXX 会烧

网友(2014-11-14):
华硕的不好弄哦。  集成的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