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脚BIOS在线刷机技巧

楼主(2013-06-07):
       我买了个(SOP8 窄 宽体  测试夹 烧录 IC夹子  通用 刷机夹 BIOS烧录),刚刚收到就把线焊接好。找出几快有8脚BIOS的主板来刷。我用的是在讯维买的那种258元的那种编程器,测试了完这些主板发现都是芯片未能识别。我以为座子不行我就把芯片焊下来发现怎么刷都正常。。。。。难道这个座子挑编程器,卖工具的老板说有些主板是不支持的,我测试了好多板都不行感觉不甘心。。我换个刷显示器的Ep1130B的编程器发现能刷。只是校下数据不对,看来在线刷还是不靠谱。最后我用回866编程器测试还是没有成功,我就直接选好芯片型号点下编程,这个时候编程器提示有短路。。。。。原来主板上BIOS的供电去的地方多,编程器的供电带不起。这样我直接把8脚的线不接编程器从可调电源拉个3.3V给他后就能直接开刷了,测试了所有主板都Ok。。。。发这个贴不是给卖工具的人做广告的,这个是给已经买了这款夹子或打算买这个的一个使用技巧。这个夹子就是有些编程器电压带不起所以在线刷不了。还给卖这个工具的老板差评呢这个东西确实方便。等明天自己用长些的屏线把原装线给换掉觉得这个对大家有帮助请帮我加分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主板通电开机了刷呢!这样不知行不

网友:
很好用是吗‘’‘’‘’‘’‘’‘’‘’‘’‘

网友:
没发现好用方便在哪。。。焊一下的事。

网友B:
焊下来很麻烦吗?不觉得方便在哪!

网友:
我用的是580U,其实8脚的,吹下来刷也很快吧。。。不用一分钟。。

网友:
线太长了,电流就会不够,跟USB一个样的道理。

网友:
感觉有点麻烦的样子,还是取下来刷安逸

网友C:
八脚的我感觉没啥作用,就是焊下来再焊上去看起来也像没拆过一样的,要是有那32脚的在线刷还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主板通电开机了刷呢!这样不知行不

好像可以,我买25、24的编程器好像说过这种夹必须在主板上电才能刷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主板通电开机了刷呢!这样不知行不

我有夹上主板开机刷,无法识别芯片,不能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八脚的我感觉没啥作用,就是焊下来再焊上去看起来也像没拆过一样的,要是有那32脚的在线刷还方便一点

大哥说的在理,就是有些主板万一连续刷几次还是这个夹子好用。夹得挺紧的。我买了它就是刷一个主板还在保修的台式主板不跑码,可惜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下来很麻烦吗?不觉得方便在哪!

方便就是节约焊接和用洗板水清洗的时间,有时候假刷的主板BIOS版本多用这个就不用多次拆焊刷BIOS来测试了。

网友:
这是楼主 细心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应该鼓励一下吗 不要打击楼主的成就感,最起码从外观看不出是动过主板的啊 尤其是没过保的也可以搞一下地,忙活很久,试了很多次,最后成功的感觉是很爽的,是吧楼主,我就喜欢解决了问题时的感觉 顶一个

网友E:
焊工再好也不能有十成的把握去搞没过保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工再好也不能有十成的把握去搞没过保的板子吧

还真有些主板没过保是BIOS引起不跑码的,客户拿来主板会说帮我看看要是主板问题我就拿去保修。

网友F:
确实很方便,拆下来不麻烦,装一次也不麻烦,但是一次不成功,多来几次就烦人了.不用拆最好,板子也不受影响

网友:
这个方法我试过  只不过没有用夹子 用线连起来的 当时也就是验证一下这个方法行不行的 不过没有成功 也认为是供电电流不够

网友:
取下来刷 安逸不费神

网友:
我头一次听说可以用编程器在线刷BIOS呢,我基本上全是把bios缷下来刷的,这样成功率会高

网友:
操作方法有点麻烦,

网友G:
我还没见过这个工具呢,

看图也没看懂怎么夹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见过这个工具呢,

看来你对这工具还是有点兴趣

网友:
好不好用,各人习惯嘛。

网友:
看着还行,暂时还没用过,谁用过说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说的在理,就是有些主板万一连续刷几次还是这个夹子好用。夹得挺紧的。我买了它就是刷一个主板还在保 ...

我汗,还没你大呢,弄到最后还不是bios问题啊,八脚的就是焊下来也挺快的,再说也没这么麻烦了,还要搞什么独立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汗,还没你大呢,弄到最后还不是bios问题啊,八脚的就是焊下来也挺快的,再说也没这么麻烦了,还要搞什 ...

这个保修的主板刷了还是老问题可以拿去保修了。如果焊接下来刷才发现不是BIOS问题这下主板就不能发回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保修的主板刷了还是老问题可以拿去保修了。如果焊接下来刷才发现不是BIOS问题这下主板就不能发回保修 ...

我汗,那倒也是,呵呵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工具,不用动这动那的。看着可专业

网友H:
那个8脚的 夹子多少钱买的 在哪买的 叫什么名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8脚的 夹子多少钱买的 在哪买的 叫什么名

淘宝找到的,一起70多吧,如果没有必要不介意买,毕竟质量不是很好,用久了就会夹不住芯片需要手按住架子。BIOS专用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还是用600P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方便,拆下来不麻烦,装一次也不麻烦,但是一次不成功,多来几次就烦人了.不用拆最好,板子也不受影 ...

确实,特别是新机器修好了备份数据,有线夹起来刷刷实在是方便,我也去整个去。

网友:
没过保的还是楼主的办法稳妥些,

网友:
拆下来也很快呀

网友:
我花了258买了个,回来动了下那个家芯片的就短了 不好使啊 到现在还没用到过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的编程器,就是有点疑问啊!这个编程器在烧录的时候,选择要烧录的BIOS程序,不用选的吗?直接烧录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