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华硕X53L不亮机,CPU供电已正常,求时序【附图纸]

楼主(2013-06-07):
ausu华硕X53L,开机电流从0.4跳到1.75A停住,像是不过内存。
拆机检测,所有供电都正常,CPU供电也有1.17V
接下来查时钟,翻开图纸

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供电正常后从1脚PGOOD输出2.4V,3脚PMON为3.3V,47脚CLK_EN为0V,不知这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呢?谁能提供此机的时序参考一下呀

网友:
开始说内存没过,为什么要查时钟?

网友(点评):
供电都正常了,接下来不是应该查时钟和复位吗?有点迷蒙,请指点下一步怎么检查。。。

网友A:
1.75A 内存应该过了吧,芯片可以去这看看alldatasheet

网友:
1.75的电流 没带电池吧?  这电流应该过了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点评):
当然没带电电池啦,有些华硕的板或U电流是比较大的

网友: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啊

网友:
1.75V应该是显卡这一块的了哦!

网友:
1.75内存早过了

网友:
1.75A电流是比较大,但应该是没过内存,电流表确定只有一次跳变
我换过另一个U(T2350)试过,一开机到0.79再到1.08A不动,也是只有一次跳变

网友:
这华硕的机型和U 550耗电是比一般机大的,电流确定只有一次跳变。
下一步应该往哪查呢??
应该按时序一步步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5A 内存应该过了吧,芯片可以去这看看alldatasheet

从0.4直接跳到1.75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装bios电池了吗? 我遇见过华硕机子不装bios电池或电池没电会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点评):
BIOS电池装和不装都试过了,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0.4直接跳到1.75应该是有短路吧

电流是上升很快的,各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电压也正常
难不成是U(550)坏了,有短路
我换过另一个U(T2350)试过,一开机到0.79再到1.08A不动,也是只有一次跳变

网友C:
没有时序不知道该往哪查,
实在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集显)

网友:
刷BIOS 试了没

网友:
想刷BIOS试试,但我的编程器不支持,48脚大芯片BIOS

网友C:
ISL6262的1脚CPU _PWRGD为2.4V正常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点评):
编程器不支持这类48脚的BIOS,所以没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ISL6262的1脚CPU _PWRGD为2.4V正常吗?

2.4V这个值有点怪呀,不是1点几V就是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时序不知道该往哪查,
实在不行就加焊一下北桥(集显)

图纸上面有时序( ⊙ o ⊙ )啊!在79页

网友(点评):
是呀,刚看到了,谢谢.但是电路板上很多没有标注,对不上图纸,唉。。。

网友:
PG 不正常 从这里入手

网友:
我也是觉得低了一点,加了一个上拉电阻接到+3VS,电压提升到3.3V,但结果还是一样,不亮机。

网友:
电路板上绝大多数元件都没有标注,按图纸也查不了,真麻烦。。。
最后,没办法只有加焊北桥试试
加焊完后,故障依旧。。。。

网友:
华硕主板150有交易,换后测试试过pgood也是2.4v正常的,clk en为0v正常的,pmon却只有0.44v有的不明白这个是开启什么的信号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