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5HPCQ36两处疑难冷静大胆处理

楼主(2013-06-07):
机型:HPCQ36INT I5处理器
板号:LA-4743P
工程师:小潘
同行发过来的二修机器,听老板说是大短,测公共点阻值8,测下各电感的阻值显卡的阻值7最接近,拆下上管公共点阻值恢复到420,换上好的通电测保护隔离的第二个mosg极为19v,仁宝的精典电路啊,公共点没短路怎么还保护,测了下第二个mos gs极只有42欧,换了好了,想开机试下,不触发,测3v5v电感无电压,供电ictps51125查条件16#只有5v,难道是断路了,测所有单元电路的公共点电容的电压都 只有5v,不可能是全部断路啊,仔细一看是公共点输出的一个0欧保险被拆了,补上16#电压ok13#en电压3vok1#6#0v不正常,这两个信号受控于EC_ONec发出,测为0v,测ec的工作条件,供电ok,复位ok,晶振有压差应该ok,测127#ac-in2.2v,正常为3.3v,是由acin通过D26转换而来,测acin3.3vok的,测D262#2.2v
难道是EC拉低了,不急,测下127#阻值500ok的,摘掉C651电压还是2.2v说明不是电容微短引起的,127#的阻值为500多啊难道是EC拉低了,这么多天的经验告诉我EC一般不是进水腐蚀是不容易坏的,所以先不换,挑起127#测其电压为3v,这说明什么,说明127#D26板层漏电,从R5411#飞线至挑起的127#测电压3.3vok的,好了再测下3v5v的电感电压出来 了,短接开头,开机 了,但是没过5秒出现大电流,测公共点的阻值8欧,和显卡电感电压一样,拆下上管,公共点阻值恢复,通电,测保护隔离的第二个mosg19v,证明保护了,测第二个mosds极击穿,换上再通电,又把这两个mos管击穿,难道是显卡内部连锡短路导致一直烧显卡的上管,拆下显卡重新植球,再次换上这两个mosok了,看电流很明显的跳变,心里知道已经亮机了,因为同行只发了裸板过来没法看到亮机的画面,现在的新机器很多都要进系统才能外接亮屏。
  和老板说这板子可以 发走了,没什么大问题了。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不敢保证显卡是好的,到那边如果不亮机就换显卡刷bios。我这边也没显卡。看电流是明显的连续跳变,至些维修结束。
总结:仁宝的点火回路很经典,不过理解的透彻没有很多人吧,苹果在一定程度上访用了此电路,苹果深得其精髓啊,加油大伙!

网友:
太 经典 啦    显卡 是 别人直短路 的 吗?

网友A:
楼主有这功力大有可为啊

网友:
有加焊过的痕迹!也就是显卡供电电感输出端显卡内部短路导致大电流一直烧电感的上管!

网友:
第一次来讯维发帖,望大家鼓励一下!我还有不少比较不错的案例是平时修的板子做的记录,以后可以陆续的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功力大有可为啊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您 的回帖!

网友D:
很好。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值得学习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新手学习

谢谢您的鼓励和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 的回帖!

要是加上图片的话加分的更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