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80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06-08):
戴尔380 主板不触发,G41芯片组DDR3内存,,开机电压3.3南桥会有一点发烫35度左右(南桥芯片是82801GB,和G31南桥一样),强行开机不跑码无电压,IO芯片是SCH5514E-NS,IO已换还是不触发,难道要换南桥吗....手里有个G31的主板南桥也是GB的这个南桥应该是好的,难道要换南桥了吗,各位师傅有谁修过戴尔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强行短接电源14脚能开启吗。,看看IO有没有发信号给南桥 南桥有没有发信号给IO  如果南桥没发信号给IO 看下晶正  谐振电容等启振没,,判断都没问题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你修板不按时序修吗?

网友:
楼主量下USB接口对地阻值,看看是多少,排除外部元件短路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南桥挂了,搞了没啥意思

网友:
换南桥吧,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南桥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建议查下触发的条件,上次弄过一块板,就是缺少条件,导致亮橙色灯,无法开机!!上次是有些点腐蚀了,好好看看线路~~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