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3-06-08):
通用高压条工作条件:

1、供电        12V;
2、接地        0V;
3、ON/OFF      5V;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供电15V高压条会不会烧坏?或者说供电10V,高压条可以正常工作吗?不知道哪位大侠研究过??还望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通用驱动板工作条件:

1、供电   12V;
2、接地   0V;

很多时候电源板供电都是高于12V的,通常情况我都是加一个7812然后在连接到驱动板的。不知道有没有大侠试过用15V连接驱动板的话驱动板会不会烧坏,如果是10V以下,驱动板还可以工作吗???哪位大侠研究过还望指教、、、、、

在此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换驱动板需要找供电的时候。一般大家都会在电容上面找。根据我个人实战,我总结了一些经验:
一般情况电容上面标注为25V,那么它正常电压应该是12V左右;
上面标注的为16V,一般为10V左右;
上面标注的为12V,一般为6V左右;
上面标注的为6V,一般为3.3V左右;

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吧,标注电压除以二就差不多了。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我上面的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回复我,谢谢!!!

网友:
搞什么,昨晚发表的到现在还在审核?要审核多久撒??????????

网友:
你没看见现在有一种高压板供电是10~30V呢,还是4灯的。实际测试了8.8V到20V都没问题,再高就没有电源测试了。

网友:
大侠,我说的是一般情况通用高压板,不要说那种特殊的啊(降低成本,大家懂得)

网友:
通用的10一30v,呵呵

网友A:
这位大哥  你这是在求助还是在发表你的意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  你这是在求助还是在发表你的意见啊??

都算是吧,大家一起经验互动

网友:
高压板12V,驱动板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