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掉电

楼主(2013-06-08):
排除散热问题了,就是掉电,修过一次 哎 一会就挂了
掉电

网友:
开机多长时间掉电??

网友:
ASUSN68垃圾垃圾的,我好几片CPU温度高,U电路IO全换过,加焊过桥一样,

网友A:
刚刚解决了M2N68 显卡闪的问题 哎~~~~~~

网友(2013-10-28):
神啊,我也遇到这样的一块,各种招式都用了,没用

网友(2013-12-14):
我也再修 桥IO都加焊了 无用

网友:
很多人说是822电阻排问题,可能是这板的通病

网友B(2014-01-16):
检测电压VDD是否正常

网友B:
刚修好一块。。。。主板上电后掉电。。。。检测无VDD电压,是由CPU座旁一个五脚IC(3.3V转2.5V的)4、5脚无2.5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