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头接错线引起不能接路由器现象

楼主(2013-06-08):
  前两天,去上门帮人调试路由器。客户的是移动的网络,需要账号和密码的那种。在主机上能用,接上路由器就不能用。接到路由器上观察,发现进线的指示灯不亮。因为这路由器我卖出去的,我知道没问题。所以检查网线去,用测试仪一测,1、2、3、7灯亮,正常要1、2、3、6的。(有些公司为了省钱,用四根线的网线来代用)
  原来问题在这,接错线了。重做个水晶头后可以使用路由器了。我在想,以后有些房东如果想让租客不能使用路由器也这样1、2、3、7的接线呢?

补充一下:

网线第6根接到第7根位置时,插电脑上网卡上,电脑提示为断线,有个叉那种。但是,进行拔号连接就可以连上了。怪,就怪在这里。

网友:
好主意啊 这也想得到

网友:
只要线序不对就上不了网啦,不管你怎么接都好,不过懂的人只要看一下就知道线序不对啦,直连线(适合电脑与路由器、拨号猫、交换机)
两头都是 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交叉连接一头568A一头568B (适用于电脑与电脑)
568A标准: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568B标准: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
LZ   你太心黑了。。。

网友:
长城,聚友运营商都是这样接的宽带,节约材料资源

网友:
我下午做了个,交换机百兆8跟芯的,网卡也是百兆8跟芯的,我做的1237亮。本地连接打叉,点宽带连接,正在连接WAN,然后就不行了。可以说下吗?楼主留个QQ吗?

网友:
1,2,3,7也管用?本地不通可以拨号连接?6不是必须通吗?

网友:
的却怪啊,1,2,3,7都可以连得上

网友(2013-07-18):
引用 网友A:
拨号用的是交叉线,可能刚好是交叉接法。

噢噢,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这一招吗

网友:
你确定1237亮也能拨号成功?

网友:
1237也可以连接上网吗?

网友(2013-09-01):
接错之后,插上网线,没反应,我试过

网友(2013-11-29):
那么多线-那得需要多么好的记忆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