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电源管理芯片后能进系统但不显示求指点

楼主(2013-06-08):
一块技嘉的GA-N240D5显卡淋水后无法开机。检测卡停在2B 2D后不过去。更换电源芯片后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无显示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 如果进PE能显示的话,就是系统显示驱动配置问题,只需要重新装系统,或者开机时候按F8 选择VGA模式启动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显卡重插后一长两短报警。四个显存三个没有温度一个特别烫手。高手指点下

网友:
很明显显存有短路,或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