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下面的文件都打不开了

楼主(2013-06-08):
有一个文件夹,其下面的所有文件都损坏,上千照片及视频都打不开。可执行文件也打不开。不知怎么搞的。谁遇到过这样的毛病?其它文件夹下面的完好。图片提示超大或损坏。视频也不能播。

网友:
坏道导致,随便找个软件扫扫就行了。

网友:
也有可能硬盘的分区表损坏了

网友:
重装系统.换主机.才是王道.

网友:
也有可能 DIR出错或者FAT表出错了。

网友:
有趣的是,就算把这些文件复制到其它电脑上也是打不开,真TMD见鬼了。
从来没遇到过的事

网友:
罗工,FAT表出错了,怎么去修?我这照片很珍贵。。是我老岳母的遗照啊。。。。。。老婆一直管我要。请多多帮忙。

网友:
各位大侠,还有方法不????我的相片很需要啊

网友:
你先排除坏道,排除DIR和FAT表的问题。
或者直接用DISKGEN新版扫描一下看看。
实在不行,就只有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