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08):
以前都是维修LCE的显示器,昨天维修一台LED的联想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就关了,指示灯还亮,不知道从何下手,手边也没有相关配件可以代换,师傅们给个思路,该怎么判断是板的问题还是灯条的问题,在线等,谢谢
联想L2232WD

网友:
我也是新手。我感觉要么高压问题。要么程序问题。这两者间我不敢确定。你说的闪一下就灭的意思是亮一下就黑屏不显示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呢!!更改一个高压上去看看不就知道是灯管还是高压了!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HYC 的LED屏显示器,故障跟楼主一样,开机屏幕亮下就黑了,但指示灯正常,斜着对着屏幕看能看都桌面背景,改了个通用升压板修复好了

网友(2014-07-02):
测一下LED灯的接口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