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疑是通病求解?

楼主(2013-06-08):
        DGPU_PWR_EN#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应该是低电平,然后才有显卡的开启电压,我这有好多DGPU_PWR_EN#这个信号一直高电平的,是南桥吗?BIOS刷了,是不是I系列的时序变了啊?我手里好多I系列的都是没有显卡供电的,对I系列的没什么研究,迷茫啊。。。

网友:
前面的条件不具备,后面当然不会开启。这个在新本上好多都是cpurst后才有出来的。按时序修,看走到了哪一步

网友:
是啊    I系列的时序变了

网友:
看时序来修,有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