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I5 NAL70 LA-4107P 独立显卡 BIOS EC一套

楼主(2013-06-08):
CQ41 I5 NAL70 LA-4107P  独立显卡 BIOS EC一套

CQ41 I5 NAL70 LA-4107P 140AF0F-独立显卡-HM55-CQ41-206TX-BIOS和EC一套.rar

网友:
两个都要刷吗

网友:
根据本子本子的问题来判断刷那个,多少刷BIOS就能好,南桥旁边那个。电流停止在1.5A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EC那个文件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那个文件长了!

可能编程器型号不同吧,我的编程器WELLON VP-498 没提示过长报错什么的,刷上去就亮了,

网友:
你能不能读一次,不压缩直接发过来给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