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 开机掉电!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3-06-08):
今天接,到一台HP4321S 开机到电流到。1.4掉电,以为是显卡问题,拆机先用风枪吹了下显卡,还是掉电,于是仔细看看上有一点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擦了擦,开机还是掉电,再去刷了下BIOS 好,问题解决了到1.4不掉电了,但是还是不显,大神们看看显卡是不是要BGA加焊,或者是。。。。。。?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ATI  独显的

网友:
显卡上的电容,又3个阻值为0,要重新植株了吧  大神们

网友A:
独立的,如果说显卡问题应该有一次跳变的,一次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如果说显卡问题应该有一次跳变的,一次都没有吗

没有。跳变

网友:
BGA 加焊 电流到1.9  又停了

网友:
还是换显卡了,估计是挂了。

网友:
换显卡吧,看看能不能好呢?

网友:
今天买了个 做上去还是1.4.不上去,我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