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测点 师傅们告诉我呗

楼主(2013-06-08):
我有在实习点干了有一个月了 ,以前学过理论 , 笔记本板子 电感都是什么电压, 多少V'?    求师傅们告诉我下= =

网友:
除了3v、5v一样外,其他电压一般不会超过1.8V,基本都在1.8V,1.5V,1.2V,0.9V,电脑一般有问题多数是无电压,除了CPU电感,其他电感低于1V你都有查下图纸或相关资料确认是否属于正常范围。不用过分死记硬背,量多了自然会觉得什么电压异常。

网友:
那些都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A:
最好是按照笔记本图纸所标电压去测量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按照笔记本图纸所标电压去测量对照!

关键有的没有图纸啊 我就知道有内存供电 cpu  总线  显卡 都是在电感上  还有些什么参考电压 都是什么 只要在电感上的电压都叫什么名称啊

网友:
看看图纸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不好回答,测试点太多了

网友B:
先测试电感对地阻值,每个电感都要测试 除了显卡的电感特别低意外其他的最起码都是80以上 当然桥供电30以上也正常 有短路先修好短路 烧鸡懂? 那个电感有短路 看是前面还是后面短 然后调到相对的电压稍小点 摸那里烫 不行的话电压在高点  无短路 看有无3.5V  没有修之 查其芯片的供电 开启 等条件  3.5V正常后应该产生S5.S4电 在产生S3 供电正常后时钟 复位  内存 显卡 OK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电感对地阻值,每个电感都要测试 除了显卡的电感特别低意外其他的最起码都是80以上 当然桥 ...

这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