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白屏问题

楼主(2013-06-08):
联想e420 待机0.01 不触发  更换d95280上电正常   烤鸡发现不接硬盘10分钟左右白屏 电流掉到0.22a  有时0.09a  接硬盘在win7快进系统时白屏 电流一样 请问各位高手应该从那儿开始查起。

网友:
有没有换一块新屏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屏问题不大,你可以进PE如果不白可能是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A:
- -这机器待机芯片好贵- -而且假货也多-  -屏接口不也有3V转换过去的,能理解为跟这芯片有点关系么?

网友B:
外接怎么样, 如果外接可以  ,那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这机器待机芯片好贵- -而且假货也多-  -屏接口不也有3V转换过去的,能理解为跟这芯片有点关系么?

买了两块 换上一样 难道真的是遇见所谓的无良商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怎么样, 如果外接可以  ,那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不行的  白屏瞬间电压掉到0.21a

网友C:
nnd  找到问题了 可调电源上弄了个垃圾小夹子 一块钱一个买的  小夹子折了可是还没断开 也没注意看 nnd真坑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nnd  找到问题了 可调电源上弄了个垃圾小夹子 一块钱一个买的  小夹子折了可是还没断开 也没注意看 nnd真坑 ...

这样也行。。。

网友(2013-07-09):
你也太省了么,1块钱1个的夹子用在恒流源上

网友:
好好,楼主细心。我这也是,我的事用可调电源,插久了,用转接头接触不好

网友:
那机子本身没问题呀。是你电流表的问题。看被告你折腾的。

网友:
可以先进PE看看白不白  如果还白那估计就是显卡 或者显存 但是显存出问题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