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6-08):
此机遭雷打后就无视频信号 电视与VGA正常
信号

网友:
AV输入有个单独的处理芯片,将AV信号处理好后,送至主芯片!
既然TV和VGA正常,那么可以说明,电路基本正常,主芯片工作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先查转换芯片及其周围附属电路,必要时代换转换芯片。
如果仍然不能排除故障,建议楼主先易后难,刷一遍程序试试,如果依旧不行,那么只能考虑主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