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上电自动开机 不显示

楼主(2013-06-08):
客升级bios后 不亮机  刷bios后 不开机   A42J  K42JC 刷了 好几个 4M文件了 没办法了 请帮助

网友:
  在线等 兄弟们

网友:
客户升级bios升坏了 你重新再刷bios 你要是刷了不行再刷你刷得要是肯定没问题 建议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联想的-,拿来解密刷不亮了- -- 最后发现是BIOS旁一电阻坏了- -悲剧呀- -

网友:
是不是BIOS本体坏了

网友:
多找几个,这个刷不亮太正常了,就算你刷回备份下来的,都会不亮
所以说,只有多刷,不亮机的,多等2分钟,有的过好久才亮,如果亮了,进BIOS中用BIOS自带的工具重新更新下就行了

网友:
不要找官方的BIOS  那只是升级的   要找 原板备份的BIOS

网友:
什么都没说 这算什么

网友:
这机器的BOIS问题就是有点多!!

网友:
这个得刷工厂的BIOS 备份出来的都不能用

网友:
楼上绝对一高手,瞧这表达能力。说绕口令呢?

网友:
已经解决 开机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里面找的 现在就是风扇狂转 208 216 都不行 痛苦中饿 网上说206 好 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