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连电脑没有新设备更新出来 换过线了 在线等

楼主(2013-06-08):
打印机连电脑没有新设备更新出来 换过线了 还是没有新设备出来更新不出 跪求答案
电脑

网友:
有遇到过是系统原因引起的。你可以强行安装驱动试试。不行就换系统了,只有这个下策了。

网友:
是打印机的接口板坏了。

网友:
有的时候是电脑USB接口不兼容,换台电脑试下 还不行的话就是接口和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板坏应该是哪些原件坏

网友:
往电脑的主板usb接口插试试,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网友(2013-07-11):
也不说什么型号的机器。ME1的搞过。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话说有些接口插上去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2013-08-12):
换台电脑试试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还不行你就换一块打印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打印机的接口没用,试试网络口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