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50换14寸LED后 报警

楼主(2013-06-08):
dell1450换14寸LED后 报警
不能正常亮 右上角有个光标一直闪烁 就是不出LOGO
换了号几片都不成
码片换了也不行
型号BT140GW01
望高手指点 该怎么搞
DELL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你下载一个BIOS资料,刷一下就好了,我曾经就遇到过,都是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把之前屏的程序读出来然后刷到新的屏上去。。。

网友:
DELL 挑屏的,码片换一下,不行只有换一样的原装屏了

网友(2016-10-17):
你这个是不是HM55蓝色板底 的主板?我以前碰到过型号忘记了 就是出现光标 我换了3张板子都一样 就是一个光标一直闪 也不引导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