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选择睡眠为什么就和强制关机一样了??

楼主(2013-06-08):
win7的系统 有讲在电源选项里设置 但是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 选择睡眠晃动鼠标没有用的 前面的显示等就只亮一个电源的了 和关机一样 。。然后按开机键开机显示什么安全模式 正常启动这一类的~~~~这到底是怎么了吗
win7

网友:
在线等。。。我就清了一下尘,他说之前不会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