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0A笔记本适配器漏液

楼主(2013-06-08):
一开始是很烫像烤红薯一样。热。以为夏天正像,用了几个小时,笔记本显示在用电池了。几秒钟室内的空气开关跳了。合上一分钟不倒又跳了。东找西找。手一拿适配器发现外面很多油状的液体。不知道是那来的。把适配器拆开。发现大电容鼓包。板上全是那液体。没发现什么明显烧了的东西。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要怎么清理板上的液体。要怎么下手开始修。那个液体是什么东西。从那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里面的电解液,用棉签沾洗板水就可以清理,电容需要看好电压和容量。不能换小的

网友:
电容漏液了。。

网友:
用酒精,应该还有地方烧了!

网友:
用无水酒精刷,可能整流桥有一臂穿了。

网友:
高压水冲洗,晾干。更换损坏器件后使用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烧了。

网友:
  电容鼓包 就是坏了啊。

网友:
下午洗了晒了下。换了电容。开始上电能用半分钟。最后烧了两贴片电容
不知道是多大的。现在蛋痛了。不知道用什么换了。
应该前极有短路情况

网友:
先看俩贴片用在什么位置,貌似贴片电容挂的少见,除了贴片电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