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不跑码的通病

楼主(2013-06-08):
一个礼拜接到两片一样的板一样的毛病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839-1-1.html
看这里
通病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上明显是混分的
此板是电源IC边上的二个三极管损坏引起的没有VRMPWRGD送给南桥,导致南桥不发出平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