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这台机子是不显示的,DEBUG跑到C0就不动了,电流在1A左右,BGA都杀完了。。。。。。
不显示

网友:
硬盘下面有个小电熔是不是坏了哦?

网友:
杀通病了吗?硬盘下面的小电容

网友:
好像是ATI的显卡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也换了,还是原现象,BIOS也刷了,NVIDIA A3 的显卡。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