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主板开机自动重启三次后正常

楼主(2013-06-08):
按下开关,跑码,中途自动重启三次后,可以进系统。但是使用中有可能会直接掉电关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 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或内存供电是否不良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这种版 桥问题居多

网友:
求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可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