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问题解答

楼主(2013-06-08):
CPU故障诊断与排除
CPU是笔记本电脑的核心部件,是决定系统整体性能的关键。如果CPU出现故障,后果非常严
重,轻则系统蓝屏死机,重则无法启动,笔记本电脑完全瘫痪。本节就来讨论笔记本电脑CPU故
障的诊断和排除。
3.2.1 CPU松动导致无法开机
故障现象:一台IBM X60 笔记本电脑,曾
在出差途中不慎跌落,后来再次开机,出现
黑屏故障。
故障处理:由于是黑屏故障,而且有过震动的经
历,因此从内存开始检查,重新插接之后没有解决;
将硬盘重新插接之后也未解决问题;怀疑是CPU出
现问题,于是打开机壳进行检查,拆卸CPU散热器
和风扇后,发现CPU有松动迹象,如图3-14所示,
重新插接之后,将笔记本电脑CPU复位,逐步安装
回原样,再次开机顺利启动,故障解决。
故障点评:笔记本电脑是比较娇贵的产品,因此
一定要注意不能受到强烈震动,通常内存和CPU接
触不良,都可能引起无法开机的故障。
◆图3-14 IBM X60 笔记本电脑CPU
3.2.2 CPU风扇积灰严重导致死机
故障现象: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定时出现
死机现象,不光运行大程序出现死机现象,
有时进行一些小操作也会死机。
故障处理:从CPU风扇声音判断,故障应该是
由于CPU风扇转速降低或不稳定所致的。拆开笔记
本电脑外壳后,发现CPU风扇上积灰比较严重,如
图3-15所示,小心地进行积灰清除之后,再次开机,
未出现死机现象。
◆图3-15 积灰严重的CPU 风扇
故障点评:虽然笔记本电脑内部是一个相对比较
密闭的空间,但是灰尘仍会从散热孔进入内部,当
CPU风扇积存的灰尘比较多,CPU风扇转动缓慢时,
CPU就会因散热不足而自动停机,因此出现不定时死
机现象。不建议初级用户自己动手操作,有条件就送
到维修中心进行处理。

网友:
我遇到过台式机CPU接触不良的情况   纠结好久才发现

网友:
我遇到过的CPU故障有:花屏,无显示,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