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卸笔记本电脑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6-08):
拆卸笔记本电脑的注意事项
●拆卸前关闭电源,并拆去所有外围设备,如A C
适配器、电源线、外接电池、P C 卡及其他电缆
等;因为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一些电路、设
备仍在工作,如直接拆卸可能会引发一些线路
的损坏。
●拆去电源线和电池后,打开电源开关、一秒后
关闭。以释放掉内部直流电路的电量。
●拆卸笔记本电脑时需要绝对细心,对准备拆
装的部件一定要仔细观察,明确拆卸顺序、安
装部位,必要时用笔记下步骤和要点。
●使用合适的工具,如镊子,钩针等工具,使用
时要小心,不要对电脑造成人为损伤。
●拆卸各类电缆(电线)时,不要直接拉拽,而
要明确其端口是如何吻合的,然后再动手,且
用力不要过大。
●由于笔记本电脑很多部件的材质都是塑料,
所以拆卸时遇到此类部件用力要轻,不可用力
过大。
●不要压迫硬盘、内存或光驱。
●由于笔记本当中很多部件或附件十分细小,比
如螺丝、弹簧等,所以严格记录下每个部件的位
置,相关附件的大小,位置等十分重要的,拆卸
下的部件应按类码放,对正确复原很有帮助。
●安装时遵循记录,按照拆卸的相反顺序依次
进行。
常“嗡嗡”作响,并持续几分钟,在运行大
任务量的软件时也出现这种现象。
故障处理:风扇出现噪声是因为转轴在转动时摩
擦产生的,天气太冷或元件老化均可造成这种现象。
送到售后维修部,请维修人员把风扇拆下,在转轴中
间滴上少量润滑油即可,装回时要将螺丝拧紧,以防
出现共振。
3.2.5 CPU风扇停转导致死机
故障现象:笔记本电脑的C P U 风扇有时候
停转了,致使C P U 温度过高而死机。
故障处理:目前的移动CPU基本上都具有温度
保护功能。当CPU的温度超过某个限度,它就会死
机或重启,从而保护CPU。如果是CPU风扇出现问
题,就应尽快送修以排除故障,保证风扇正常运转。
3.2.6 CPU风扇不转引起异常声音
故障现象: 笔记本电脑开机使用一段时间
后,机壳内就发出连续的响声,重启后响声会
消失,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出现同样的声音。
故障处理:因为故障是在笔记本电脑使用一段时
间后出现的,所以系统的软件应该没有问题,估计问
题可能是由于笔记本电脑工作一段时间后CPU温度
过高引起。
将笔记本电脑关机后送修,维修人员打开笔记
本电脑,加电后观察,开始笔记本电脑使用正常,当
出现响声后再仔细观察,发现CPU风扇没有转动,
将其取下后用手转动风扇,转动十分困难。更换风扇
后再次测试,再也没有异常的声音出现。
3.2.7 笔记本电脑长时间使用后出现花屏
故障现象:一台笔记本电脑在长时间使用
后出现花屏现象,并且鼠标、键盘无法控制,
程序无法运行,死机。重新启动笔记本电脑
后,没有发生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又出现
此故障现象。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啰嗦一大堆,修电脑有这么简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