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在运行时噪声太

楼主(2013-06-08):
故障处理:要降低笔记本电脑运行的噪声,首先
应该了解运行时噪声的来源。笔记本电脑的噪声主
要来自风扇、光驱以及硬盘等部件。要降低噪声,自
然也就应该从这些部件入手。
(1)风扇
笔记本电脑的风扇不同于台式机的风扇,一般
的台式机风扇都是打开电源的一瞬,风扇就开始高
速运转。笔记本电脑例外,只有温度达到了BIOS预
定的极限时,风扇才开始转动,而且时常还不是全力
运转,分成几挡转速来运行,这也是出于省电和降噪
的目的考虑的。
由于笔记本电脑使用的时间过长,风扇内部积
存了大量的灰尘和脏物,当风扇转动时由于灰尘的
堵塞,声音会特别大,甚至有时候脏物会缠住扇叶导
致风扇无法正常工作。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自行
清理风扇。方法是用干净的棉球蘸取酒精仔细清理
每片扇叶和转轴中心位置。
需要注意的是请勿在风扇转轴处添加任何润滑
剂,这主要是因为笔记本电脑的风扇不同于台式机
风扇,它采用的是自润滑形式的高档风扇,不同于常
见的滚珠风扇,所以上油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
会影响风扇的正常运转。
灰尘清理干净后,还要考虑一下风扇热变形的
问题。由于风扇长期高速旋转、吹出热风来达到散热
的目的,塑料叶面就会产生热变形。可以考虑适当地
把变形的风扇扇叶切掉,这样便可以解决由于扇叶
运转不均匀而产生的噪声问题。
(2)光驱
笔记本电脑光驱和台式电脑的光驱结构不太一
样,采用的是中轴固定旋转,这样的设计在CD随身
听上常常会见到,它的噪声主要是来自于光盘高速
旋转所产生的风噪。如果光盘不够平整或者是使用
做工粗糙的盗版光盘,声音会更加明显,而且不时还
产生非常大的震动。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更换其他的光盘。对
于光驱不可拆卸的电脑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不可行,
只能通过软件的方法来降低噪声。Nero公司出品的
Drivespeed软件,可以用于笔记本电脑光驱降噪,它
的降噪原理非常简单,就是通过软件的方式来调整
光驱转速以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
(3)硬盘
笔记本电脑硬盘的噪声主要来自于磁头,一个
是磁头在读盘时与盘片摩擦所发出的“咝咝”声,另
一个就是硬盘热校正所发出的“咯噔,咯噔”的声音,
这种现象一般可以通过升级最新的固件程序来解决。

网友(2015-11-14):
风扇时间长了可以加点润滑油清理一下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