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键盘按键不灵

楼主(2013-06-08):
故障现象: 一台笔记本电脑,外接键盘,
使用两年了,虽然开机自检能通过,但现在
有许多字母键不管用了,有些字母按下去的
时候打不出字来,或需要按许多次才能打出
字。
故障处理:这种情况可能是键盘电路板的字母键
接触点不能导电所致。
用十字螺丝刀拆开键盘,键盘的电路板大多是
由三层透明的塑料板重叠而成的,中间那层为绝缘
板。首先可以检查透明塑料板上的按键是否能够将
触点压在一起,如果能压在一起的就正常。再用万用
表测量两个触点压在一起时是否能导电,各分电路
是否导电等。
如果电路或接触点的金属膜有损坏的部分,就
需要将它们连接才能导电。但这里不能焊接,因为一
焊接塑料就会化掉。所以,这里介绍一种既简单又实
用的方法:用香烟包装用的铝箔,对折,使上下面都
是银白色铝箔面,剪成合适大小后放在损坏的电路
处,使损坏的电路连通,注意不要让它碰到别的电
路,并用透明胶布固定好,最后重新装好键盘,再测
试看是否恢复正常。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但非常有效,可以解决大部
分键盘电路损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