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自动重启

楼主(2013-06-08):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开机进系统一道欢迎使用就自动重启有的时候没到都自动重启!主板的型号是GA-945PL-DS3 REV2.0,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如果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南桥温度也不是很高!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欢迎界面重启  先换换电源

网友:
清理下风扇

网友:
第一步,先考虑散热问题,首先看风扇,不仅是cpu风扇,还有电源的风扇,如果都没问题再接着下面步骤。
第二,看主板上是不是有电容爆浆或鼓包,都是会引起这种情况的。
第三,看桥的温度是否正常
第四,把所有外接的东西都拔掉,比如 usb 的东西,pci 扩展的东西,dvd ,软驱等
第五,换电源试试
第六,还不行就测硬盘,刷bios,
第七,桥坏

网友:
楼上说的 就是我想说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桥坏的概率比较大,以前修到不能进系统的,可是加焊了桥就好了

网友:
把风扇清理下,重装系统,再不行就把复位针RESET   SW   拔掉试试,我上次就遇到个复位开关坏了导致开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