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 pc 1215P 主板 没有CPU 为什么还能开机 求解决

楼主(2013-06-08):
大家好  我是菜鸟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这里有一台asus Eee pc 1215P 的主板  12寸的     开机正常  进PE也正常,PE进去之后装系统,装好重启, 重启之后停留在  正在检测硬件   然后一直这样  没死机 鼠标可移动    换了硬盘也这样,然后我拆进去一看   为什么没有CPU

网友(点评):
朋友 那肯定有U的 你看看是不是焊在主板上面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ATOM的U,没U怎么可能亮机呢,

网友:
怎么可能没CPU呢,凌动的是板载的吧

网友:
板上肯定有CPU的,只不过CPU有插座安装和焊接安装的不同方式,你的是焊上面,只是你不认识而已。

网友:
BGA方式滴。。。

网友:
BGA 做上去的,你不要把CPU当成桥了哦

网友:
呵呵。估计他不认识焊在板子上的CPU,

网友:
朋友 那肯定有U的 你看看是不是焊在主板上面了?

网友:
EEE PC SHELL 贝壳机嘛,那种ATOM CPU是用BGA方式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正好在修这机子,那个U0301就是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用硬装版安装

网友A:
应该是BGA上的U,一般是黄色的。在附近也会有CPU三个白色的字母,找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GA上的U,一般是黄色的。在附近也会有CPU三个白色的字母,找找吧

那我具体要怎么做   大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硬装版是怎么安装呢    大侠   求解

直接用原始安装盘,不要GH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原始安装盘,不要GHOST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的   也会停的   慢装也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  还是不行的   也会停的   慢装也不行的

是用的那种原始安装盘或纯净版,没有整合驱动进去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具体要怎么做   大侠

再不行你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器上装个没有驱动纯净版的系统装完启动进系统后拆下来再装回去,开机试试,再不行我也没法了,我也是新手,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你把硬盘拆下来在别的机器上装个没有驱动纯净版的系统装完启动进系统后拆下来再装回去,开机试试, ...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那种原始安装盘或纯净版,没有整合驱动进去的吗

嗯嗯 是的   55555

网友:
不发言了    就是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是的   55555

大师  还是不行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用慢装在台式电脑上装好  不装驱动   放到笔记本上蓝屏  还是不行的  在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