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30机器启动不亮

楼主(2013-06-08):
这款机器热量比较大,开机时间不长就烫的很。我换过两次主板了,第一次客户用了三个月主板直接短路,不知道是自己的原因还是板子本事质量问题。第二次有换了个板子,用了又是三个月,不亮了,就是机器没短路,很奇怪、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把散热  好好做做

网友:
hp  的机子散热不行  你可以考虑做做散热工作

网友:
加个铜片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