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dell 大短路

楼主(2013-06-08):
前天刚修过dell机器,打短路,最后测到是usb那个供电场管坏了,换上后电流就一路小跑到开机。挺有成就感的,就是过程艰辛。不过进系统后usb不能用。后来就直接把场管供电接通,开机试机,一切ok,测试两天没事,通知客户取件。
usb不能用

网友:
看来这位兄弟才开始做维修的吧。还得多学习才行。加油

网友:
短路的问题还是好查的!!!!!!!

网友:
我估计你的这个机器的故障不能算是大短 一般19V短路才算大短吧

网友:
那个最好还是找到管子换上 否则下次再坏可就不只是U口了

网友:
usb能引起大短???可能么?哥们!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机器型号是E5400吗?直接通过去,要烧就烧一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