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没植株的朋友一点小分析

楼主(2013-06-08):
以前在迅维的时候,是在植株好在吹的时候,在拿网每次都被烫个大红烧 而且网容易变形。下面是方法是自己现在在用的 还不错!
第一步,将芯片拖平,用洗板水洗干净及网也抹干净;
第二步,用手指头蘸阻焊剂在芯片面上抹均匀(以前用小毛刷不容易刷均匀,用手指可以很好的抹平。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量比较难把握,太多了吹的时候容易‘游泳’,少了吹的时候容易吹飞珠子);
第三步,把网和芯片的 焊盘对好,然后倒上珠子用一个名片什么的纸卡片刷好珠子;
第四步,轻轻拿住网的两个角,不用太高,只要离开桌面就可以,然后用镊子在网的中间轻轻往下顶,然芯片平稳下掉。(如果刚开始不熟练,可以在芯片的角上先顶一个珠子 ,这样不容易走位。)
      写的不好 ,希望能看懂 能有点小帮助。

伟哥辛苦,不容易啊,加分鼓励!

网友:
写的很好,我一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还没这么干过,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的经验,可惜没试过,因为我们的都是大网,所以都是没吹之前就搞下来的

网友A:
楼主是取了网吹的吧,取网后,球都完好吗。感觉要是没加热前取网的话。真不太好把握好。因为怕有的锡球粘不到钢网。

网友:
是取网吹的,要多练习才成,好方法还是要多实习才成的。

网友:
是的 取了网再吹的,网抹干净了 不会带珠子的  可以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取了网吹的吧,取网后,球都完好吗。感觉要是没加热前取网的话。真不太好把握好。因为怕有的锡球粘不 ...

哎,我一般都是带钢网直接加热的。有时不好把握的话,网易变形。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把钢网直接拿掉的,也还好.
自己注意温度了.
要是一遍植不到位,就把不牢的珠子洗掉,再重新植那些空位,再来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