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块惠普主板的型号是哪个

楼主(2013-06-08):
这块主板一加电就是C0,过大约2秒掉电,然后自动加电,然后又掉电,又自动加电........如此反复,
全板供电正常,无明显外伤,先刷bios试试,但找不到主板的型号,求大师指点

如有此主板BIOS的朋友,直接上传那是更好,在下感激不尽
以下这些图片中的大字我都在网上搜过了,都没有搜到与这块板子有关的资料
在线等========

网友(点评):
2710/2718

网友:
CL-2 SU 94V-0 E241819

网友:
搜机器型号 hp的机器安装型号找bios hp台式机主板一般不标注。

网友:
没看到有

网友:
发个全图, 看看, V星代工的?

网友:
HP台式机的主板有些是V星做的

网友:
先测各个容易测的电压,然后再考虑刷BIOS,感觉这个故障不太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只能是看南桥、北桥、IO芯片、再有就是声卡、网卡、和其他接口,找个V星品牌的相同的板子刷(记得刷前先备份原BIOS,以免刷错)

网友:
楼上有个兄弟已经告诉你了.我再告诉你一遍吧: HP Compaq dx2710MT(FP009PA) 或者DX2718台式机用的主板,去找BIOS吧.

网友:
昨天手上有块主板主板和你这个一样   可惜 客户拿走了  不然读出bios给你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不过内存,所以重启,有的主板就是内存条件不满足,过不了内存,卡内存代码就重启,你没思路的话看一下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