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02开机电流0.11A

楼主(2013-06-08):
今天接了个sony的本子,过来开机电流0.11A,拆开机器测试待机状态下0.01A,3.3V,5V都正常,按下开机键后3.3V和5V掉电,电流表指示0.11A,没有思路,求一下查找思路哦!!谢谢!!

网友:
我正在搞这个机器,板号和你的一样,故障不一样,是开机过十分钟死机,也不掉电,就是死机,集显的( ⊙GM45,被这机器搞死人!

网友:
求解中……继续……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当按下开机键的时候on5,on3还是有2.9V的电压的。那为什么3.3V和5V就没有输出了呢?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