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摸板摇杆不能用 已解决!

楼主(2013-06-08):
今天修了台THINKPAD E40 加电不显机器,电压1.1左右,拔掉内存能到1.26。没头绪网上查了下着这机器问题还真多,没有跟我这一样的问题的,不管了拆了在说。。。。
  把CMOS电池拔了下来,插上电源刷刷刷的电流上去了久违的THIMKPAD出来了。多开关机几次没问题装好,测机,进系统怪了触摸板摇杆不能用都不能用,以为是没插好从新把鼠标插拔了下,还是一样,又重新下载驱动还是一样,进PE还是一样,没办法了,上百度看看吧,找了下这问题,没找到。只能在看看是不是接口问题了,在仔细观察了下,还真发现问题。触摸板有两根线段了,剪掉刀片刮出来装上开机在试,问题解决。  但还有个问题我搞不懂为什么触摸板线坏了会使得摇杆也不能用?????

网友:
触摸板和小红赗是一体的吗?

网友:
肯定2个走一条线的

网友:
我也搞不懂,修笔记本我从来不用图纸,就是有图纸我也看不懂,以前跟师傅的时候,师傅没教过,我都是瞎修,呵呵

网友:
THINKPAD很多机器都这样。楼主捡钱了

网友:
因为小红帽是触摸板接过去的。

网友(2014-11-10):
楼主捡钱了  我修的e40到0.8掉电换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