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黑屏,电流到0。945

楼主(2013-06-08):
联想C200黑屏,电流到0。945,键盘正常全部闪过后,数字灯亮起,不板号为CIPTS V1。0 ,网上说刷BIOS后可以亮机,但是用500P刷后还是不亮机,BIOS是网上下载的,我的机器是独显的机器,请高手指点,屏黑屏一点反应也没有,会不会是屏的问题,测得屏供电没有,加焊显卡无用,高手指点!!!
!
刷BIOS

网友:
外接看看呀,应该还是显卡了。。。

网友:
屏供电没有,查供电电路啊,

网友:
我也是哦 裸板电流跑0.6好像是没读到内存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屏都没有供电怎么会显示呢?

网友:
干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谁有这电路图哦 跪求啊

网友(2013-07-08):
我 也接到 这台机子 跟你的 问题一样 搞不定啊

网友:
查屏供电 电路。

网友:
不 屏供电的 问题 这是 LCD 屏 背光的 EN 都没有

网友:
先外接一下看,如果外接正常的话,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如果外接都不亮那就再查了!

网友(2014-11-08):
那个有个通病,就是SATA接口有个lad1过空断线……

网友:
查下周围电路的阻值吧

网友:
屏供电都没有怎么看屏有没有事呢

网友:
过内存没有啊

网友:
要刷的是驱动板的bios 不是南桥的bios也不是显卡的bios

网友:
喽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这是一体机吧,我以前也有一台没修好

网友:
好好查查 屏的供电电路

网友:
重新下一个BIOS程序在刷一下,要是原机备份的

网友:
这机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