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黑魅450无输出

楼主(2013-06-08):
紫色线SB有5V电压,绿线有3.8V电压,短接绿线与接地风扇不转,同时用万用表量12V 3.3V 5V均没有输出。
拆开电源外观无明显损坏,感觉绿线那里应该有5V电压,3.8V感觉偏低了,不知道思路正不正确。
绿线直接连了一个470欧的电阻,测量正常,再连到了GR8329N芯片的第四脚,我有点怀疑是这个IC芯片坏了,但又找不到这个IC的电路图,现在有点没思路了,完全是在凭感觉。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看下第四脚能否被正常拉低,第三脚的电压是多少!正常的话,就要看光藕那边了,再检查PFC那边正常工作没有,电压是多少,这个电源应该是主动式PFC,正常为380-400V!
这份Datasheet还算是比较细的,整个上电时序都有!

网友:
真是太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吧!看下第四脚能否被正常拉低,第三脚的电压是多少!正常的话,就要看光藕那边了,再检查PFC那边 ...

芯片通电后4脚是3.8V、5脚5V,9脚有4.4V,其它脚基本没电压。
然后短接绿线黑线,4脚0V,5脚也是,其它脚位也没得什么电压。
那个450V 220UF的电容测出来只有328V,是不是太低了?必须要450V左右才正常吗?
大电容旁的开关管的电压有只有十几V,还有只基本没电压,感觉有点问题。
12V 5V 3.3V输出那边的开关管测了只有几V电压。
光耦型号是B1132 817C,不管是待机还是强制启动都基本没有什么电压,有的话只有几V在跳变。

网友(点评):
大电容有380V左右才会正常,主控IC是CM6805BG,估计是主动PFC电路元件故障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A:
你一侧那边用的是哪颗芯片,CM6800的吗还是什么,感觉一侧工作不正常!
正常工作起来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400V左右吧,你能拍点照片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侧那边用的是哪颗芯片,CM6800的吗还是什么,感觉一侧工作不正常!
正常工作起来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40 ...

网友:
左上中的小芯片就是CM6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侧那边用的是哪颗芯片,CM6800的吗还是什么,感觉一侧工作不正常!
正常工作起来电容上的电压应该是40 ...

就是CM6805。

网友:
继续关注 楼主修好记得告诉我~

网友A:
这个是CM6805的Datasheet,第十四页有个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看第五脚和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M6805的Datasheet,第十四页有个电路图可以参考一下,看第五脚和第七脚的电压是多少,注意安全!

PFC电路旁边有个碳膜电阻,灰黑白金金,阻值80欧左右,但是我用200欧姆测出只有几欧,且蜂鸣档会叫,感觉有问题。
还测试了PFC电路上的FQPF13N50C场管,只有两组数据,一组是阻值为134,另一组是689,不知道正常不。
还测了整流二极管PFCD86G,左边只脚与中间脚是通的,右边的脚测得阻值398.